[创维]
关于创维电视机24S16IW开机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6-04-10):
前几天接到两个创维的电视机,型号是24S16IW,开机能听到声音,但是过一会之后屏幕开始花屏。现象如下图,请师傅们帮忙看看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面的逻辑板问题,看下VGH等正常吗

网友:
我遇见过联想的几个屏出现过这种拉尾现象,是侧面的pcb的有个电压不合适造成的。难道这个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不大像屏。看下主板DC-DC电压、、。。

网友:
具体点儿才能分析,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