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5 待机0.4 不触发换了CPU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6-04-10):
如题 联想G505 待机0.4 不触发 论坛说是CPU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换的CPU也是坏的,还是别问题啊,但是拆了CPU阻值就正常了

网友:
待机就0.4 明显有短路啊

网友:
0.04的话先查短路吧

网友:
0.4偏高,查看那里有短路

网友:
0.4有短路 用烧机大发试试 不要直接干CPU

网友:
换个 主板 很 便宜 180就 可以  还 修 个 毛 啊

网友:
查一下待机供电正常不     还是隔离保护没过

网友:
修过那么多板子,待机0.4肯定有电压短路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是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待机0.4是那短路了,会烧鸡法烧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