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开机就进bios

楼主(2016-04-10):
手上有台X100e 开机就进bios  bios放电了 时间调了  更改时间后时间也可以保存  键盘拔了用外接键盘也是如此
进bios后 按esc退出后  提示bios电池失效 恢复bios 试过了还是一样 如图

补充内容 (2016-4-11 13:27):
已刷过bios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原装是什么系统的 如果是win8 放电后就要进BIOS设置过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原装是什么系统的 如果是win8 放电后就要进BIOS设置过才可以

已上图  恢复bios 试过了

网友C:
应该  不 关BIOS 的  事  空板 试一下

网友D:
刷BIOS 试试吧     如果刷过了   BIOS电池换过了   还是不行的话  看看RTC电路或者南桥

网友E:
电子rtc电路吧,BIOS设置过的能不能保存先。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吗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过了  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  不 关BIOS 的  事  空板 试一下

外设都拔了  硬盘什么的都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试试吧     如果刷过了   BIOS电池换过了   还是不行的话  看看RTC电路或者南桥

bios 刷过了不行 查了下通往南桥的rtc2.7  应该是正常的吧?   bios时间也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子rtc电路吧,BIOS设置过的能不能保存先。

bios  可以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呢帅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上图  恢复bios 试过了

恢复只是还原了  和设置是两回事儿

网友:
bios电池,rtc电路,南桥。

网友:
机器已修好  MLGB  我的下载分怎么突然没有了

网友:
重新刷的bios好的

网友:
重新刷得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