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 REV.4.1 掉电

楼主(2016-04-10):
客户拿来华硕K42J  主板型号K42Jr  开机掉电  刷了3-4个BIOS 都不行  有没有人知道这主板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刷了可以用一下就掉 华硕的机器好烦啊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就是温度高,工厂设计缺陷。论坛有这个帖子

网友:
你看下内存 上面的板号是K42JZ吗 我修了一台掉电的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就是温度高,工厂设计缺陷。论坛有这个帖子

有链接吗 我看看 还有CPU温度一直是86度不上不下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也刷了BIOS,都不行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