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楼主(2016-04-10):
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10不动,指示灯亮,根据维修经验已经触发上电,应该就是转换3.5V没有,打开点位图PQ9105的+12VSUS没有导通,susb#正常,判断PQ9105坏,由于没有找不到相同的管换直接不要PQ9105,PQ9105的3脚飞线到PQ9106的3脚。开机上电显示正常,不知道PQ9106能不能耐的住

网友:
控制正常就可以直接?学习了。以后也试下。

网友:
又是一次经验的积累。

网友:
这样改应该没有问题,MOS管所需驱动电流极小。

网友:
改的不错哦 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就怕相关电路以后出毛病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如果稳定,厂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A:
这样做只不过是把供电提前开启罢了  就是待机的时候会耗电  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只不过是把供电提前开启罢了  就是待机的时候会耗电  没什么大影响

没有提前开启,有两路开启12V的管,现在只是用一个而已,待机电流正常不会耗电

网友:
这样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和你的问题差不多,怎么照你这样飞线怎么不行呢

网友:
我的是华硕k43s 通电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然后在转  一直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