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R2》大家帮帮忙这是什么问题造成这样的,BIOS已经刷过问题依旧

楼主(2016-04-10):
开机就定在这里,按任何键没有反应,BIOS也进不去了,我通过编程器刷过BIOS后,能进系统和BIOS,但重新启动后又这样了。

网友:
应该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  USB  OC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走了弯路了。硬盘SMART错误,硬盘有问题了。
下面是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有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或者USB跳线。还有就是EC不关BIOS问题

网友B:
华硕的经典故障  你没有修过???

网友C:
USB检测不到,重点查USB,先刷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了弯路了。硬盘SMART错误,硬盘有问题了。
下面是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有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或者USB ...

我硬盘拨了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不显示SMART这一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经典故障  你没有修过???

大哥,如何修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检测不到,重点查USB,先刷BIOS

怎么查U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硬盘拨了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不显示SMART这一条。

那你下个点位图啊,看USB的跳线,然后就查USB_OC#这个信号啊。

网友:
打开  点位    找OC#  全部为高  就可以了!

网友:
检测外设不过,应该是外设(USB可能性大)电路

网友:
先查主板上面所有USB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查USB_OC#,提示USB过流保护了

网友:
是BlOS报错,刷下BlOS行。前天修过一块

网友:
USB过流保护  提示15秒关机  查下USB_OC#吧

网友:
看提示是硬盘的smart报错,硬盘出问题了,有数据就先导出来。

网友:
拨掉硬盘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这个是USB过流保护。看看USB5V分压

看看这2个排阻。5V分压进桥检测。 我这个点位是P8H61-M PLUS的 你下载个对应的看看

网友:
看这个报错图片的话  硬盘有坏道  USB前面 面板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USB跳线是不是有问题 我遇到过是USB跳线跳错也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如何修理呢

822 472 排阻

网友:
10楼说的办法

网友:
这个是USB 过流保护,,去检测USB 的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