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独显,开机电流到0.4不动

楼主(2016-04-10):
今早接到一台联想b470e的机子,客户说不开机了,我说给你检查一下,拿过机子取出电池板,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触发到0.4不动,这款机子大家都知道有个通病,就是铁壳MOS管。心里暗喜,这下又秒杀捡钱了,打发客户走,说主板坏了,一时半会搞不好,报价180,。等客户走后,开始拆机,取出主板,果然,铁壳MOS上管烧黄了,上图, 风枪拆掉后,量各处对地阻值,发现无短路,由于手里没有这个铁壳MOS管,无奈,只好改装,论坛有人用8脚的管子,发现体积太大了,不美观,于是找个3脚的N沟道管子,飞线,完美亮机,看图

求加分,加分不扣你的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15 09:17):
事实证明小管是不行的,返修了,正好订了原装的铁壳,换上去测机一天没问题。本人发这个贴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想看看改个小管到底行不行,结果是不行的,勿喷

网友A:
乌龟壳通病    楼主图呢?

网友:
刚没编辑好,重新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龟壳通病    楼主图呢?

刚没编辑好,重新弄了

网友:
不错,我今天也改了个用 上管改的 效果不错

网友:
估计会出问题的

网友B:
那个MOS管会不会小了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MOS管会不会小了一点啊

我用的是保护隔离中的MOS管,测机到现在未出现问题

网友:
铁罐子很容易坏

网友:
为毛我每次遇到这样的都头疼,因为一般这种MOS管出问题了。CPU也跟着烧。

网友C:
这个通病,修到个很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D:
毛我每次遇到这样的都头疼,因为一般这种MOS管出问题了。CPU也跟着烧

网友E:
捡钱?这机器经常白拆,U一起坏客户不修。
你改这 小三腿 能支撑住吗?

网友:
看到乌龟壳就是捡钱的命,羡慕死人了

网友:
哎呦, 这样也行啊。这么小一个

网友:
这都行, 遇到好多CPU 也挂了的 报价客户都不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病,修到个很多,楼主辛苦了

恩,是的,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钱?这机器经常白拆,U一起坏客户不修。
你改这 小三腿 能支撑住吗?

大短路极易烧坏CPU

网友:
就是呀,,这么小的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毛我每次遇到这样的都头疼,因为一般这种MOS管出问题了。CPU也跟着烧

如果是大短,CPU基本不会幸免了

网友F:
这管子功率够不?它还会回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管子功率够不?它还会回来的呢。

会不会回来目前还不知道,

网友:
这么好的事都被你碰到了。

网友G:
这种铁壳MOS管如果不用代换,如何检测我们是否焊好了呢?

网友H:
那个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I:
感觉厂家的这几款通病都是给咱送钱的

网友:
我还没试过用3脚MOS管改过

网友:
小心点啊,你那mos太小了,功率不够啊,小心烧CPU

网友:
是厉害!  遇到铁壳我基本都是 改 换原装 感觉虚虚的   睡觉都不安稳

网友:
一般都是铁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什么沟道的

N沟道的管子,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厂家的这几款通病都是给咱送钱的

是的,这样好啊,如果所有电脑都没通病,修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铁壳MOS管如果不用代换,如何检测我们是否焊好了呢?

底盘加锡啊,饱满一点,风枪吹化了再放上去就行,再测D级对地阻值,500左右就好了

网友J:
樓主能說下铁皮管四周四个点是什么极,中间两个点是什么极吗?

网友:
感觉确实有点小,不知道时间长功率会不会达不到不稳定。话说我已经好久没遇到龟壳了。

网友:
可以的啊 楼主 希望技术再度提升,让我们白白可以多分享下

网友K:
这个改的确实美观,就是不知道稳定吗?,楼主有没试着摸下烫不烫??

网友:
每次修这机器我都做好送个奔腾CPU的觉悟 价格报300左右修好送个U

网友:
不知道这样稳定不

网友:
这种机头疼,经常坏U

网友L:
这样弄用不了几天又坏回来了。你换的那个小N沟MOS管功率太小了,CPU供电要用大功率管,发热会烧掉,可能还会弄烧CPU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樓主能說下铁皮管四周四个点是什么极,中间两个点是什么极吗?

四周是D,里面两个焊点,大一点的是G,小一点的是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改的确实美观,就是不知道稳定吗?,楼主有没试着摸下烫不烫??

不烫,就是有点小,还是有点担心,怕会回来,当时手里没这个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弄用不了几天又坏回来了。你换的那个小N沟MOS管功率太小了,CPU供电要用大功率管,发热会烧掉,可能还 ...

是有点小,要是回来了只好换原装铁壳了

网友:
秒杀!!!建议以后这种贴子。。。。

网友:
算是顺利  好多人改了也不好

网友:
这种小的稳定吗?不会轻易返修吧

网友:
小的能撑多久   大的都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四周是D,里面两个焊点,大一点的是G,小一点的是S

谢谢楼主的回答,加分表示感谢

网友:
好小的MOS管,不会返修吗

网友:
我想说,之前它用那么大的铁壳都烧了。你现在用这么小的MOS管来代替那铁管,能HOLD得住吗?最怕会返修。

网友:
兄弟,你麻烦了,涉嫌灌水。稍后会有版主来找你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

网友:
看到你改的小管子,感觉马上就会挂掉似的

网友:
修的好就好了,CPU没有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四周是D,里面两个焊点,大一点的是G,小一点的是S

小的是上管,中间的小点是G级,大点是S级,外边4个脚是D级。
大的是下管,中间的小点是G级,两点是S级,外边4个脚是D级。
之前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