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12V稳压管没了是否会影响显示器稳定和安全

楼主(2016-04-10):
今天在修飞利浦190EW9显示器,发现这里的R829, 稳压管ZD801被烧烂。又发现C812电容原本1500UF现在只有250UF,所以我推测是这个电容失效导致5V输出不稳定从而导致稳压管被烧掉。现在换了C812电容,测量5V和15V输出正常。但稳压管ZD801和R819没有,不知道不用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对显示器的稳定性是否有影响?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最好找一个装上去,稳压二极管不难找吧。这个虽然能亮不过就是没有稳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一个装上去,稳压二极管不难找吧。这个虽然能亮不过就是没有稳压了

版主都来了啊,这个二极管和电阻都要1W的,真不好找。不知道用0.25W的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B:
正常运行没问题,就是当12V电压过高时,没有了过压保护

网友C:
只是去掉了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运行没问题,就是当12V电压过高时,没有了过压保护

哎,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去掉了保护电路,,,,,,

“只是”,用这词意思是无关紧要吗???

网友:
会返修,而且很快

网友D:
我拆掉过,很多了,好几年过去了,没有返修。

网友:
等保护了 估计要段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掉过,很多了,好几年过去了,没有返修。

呵呵,那是你那电压稳定,放在我们这儿,不敢这么干,俺这儿三天两头高压停电

网友:
一般没事的

网友:
只要前面的电压正常就没事,要是高压了后面死一片...

网友:
保护电路还是找个放上去好点,12V不用1W用小一点应该可以吧,12V功率由不大,是保护电路又不是稳压电路0.5W12V稳压上去就可以

网友:
最好还是装上,要是电压 不稳就会烧东西

网友:
尽量不要省 返修麻烦

网友:
最好装一个,没有的话,失去过压保护

网友:
15V反馈接不接都行

网友:
楼主能把该显示器完整的电路图发给我吗?谢谢
qq:792969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