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4-10):
发现有好多都是这个脚掉了,不知道怎么修
飞线

网友:
大神呢 求带

网友:
飞到M1脚引线上,用刀片轻轻就刮出来了

网友:
SB,哪断了,从哪连上就是,这都不明白。飞线指的是在断线的情况下,点跟线之间用一根级细飞线连起来。

网友:
飞到那里你都不知道 尽量别修了 因为 会搞坏主板亏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