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相机打不开点闪光灯哪里感叹号,提示闪光灯温度高

楼主(2016-04-10):
如题,此机有时候相机能打开,看了图纸也没有找到闪光灯的温度电阻,为什么提示相机温度高呢?求教!

网友:
换摄像头试没得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

网友:
换件,打值

网友A:
先看手电能打开嘛,手电打不开的话估计是闪光灯IC 。如果能打开闪光灯。那看一下前后摄像都没有还是哪个没有。如果都没有查一下2.85V供电,两上都没有2.85V供电没有的多。如果前面能打开后面打不开的话,1.2V供电可能性大。搞不清就整个座子打一下值一般能打出来。打不出来再查电压,电压也没问题就能查信号了。

网友:
那温度检测是不是闪光灯ic发出的?

网友:
最突出的就是闪光灯温度温度高,还得从闪光灯入手,闪光灯IC我加焊一下是一下,2.82在开启摄像头才有的

网友:
修好了吗,换摄像头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手电能打开嘛,手电打不开的话估计是闪光灯IC 。如果能打开闪光灯。那看一下前后摄像都没有还是哪个没 ...

高手

网友:
按照5楼说得来

网友:
闪光IC搞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