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5AMD A4 3344 CPU独显改集显简单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04-10):
有人发过,可是没上传图片。不像他整的那么麻烦,拆这个拆那个的,。。。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问题是显卡的供电的上管烧了,要是想修好,上管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才行。。我换了上下管一插电就烧了。。可是这是通病啊,谁去修啊,直接改集显好了吧。这样稳定一点。。。。。。。

网友:
我觉得能改电路的都很牛B   学习学习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A:
只要拆除独显供电即可!?

网友B:
拿掉显卡供电就行了吗?

网友:
牛人指导下,改集显如此简单

网友:
不要供电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更方便快捷了。。

网友:
以后遇到了试试只要显卡不供电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拆除独显供电即可!?

拆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显卡供电就行了吗?

拆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就行了

网友:
下午遇见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具体点更好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了,下次遇到了试一下,牛逼阿

网友:
芯片和上下管都拆了吧,

网友:
6啊  ,学习了 ,上次我电力就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都能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就行了

哦 E420好像改不了集成

网友:
真不错。。以后碰到就会了。。。

网友:
这个  简单   断开供电就可以了     有的要该信号!

网友:
直接拆掉PWM 上管 芯片没问题都可以不用拆的吧

网友:
简单,粗暴,但也有不行的,三次碰到个三星的,拆了独显,过LOGO就黑屏,必须装显卡

网友:
这个方法是简单,学习了!请问高手有没有显卡检测信号,怎么改,知道的能讲一下吗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怎么去了没有用啊

网友:
不用改电路嘛?

网友:
改电路的都好厉害阿

网友:
这个简单只要拆掉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I系列二代以上的机器  都可以这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