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9981p时序图

楼主(2016-04-10):
最近在研究仁宝的机子  发现这个机子 的时序 有点复杂   求一份完整的 时序图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9981p这里有图纸 看看里面有没有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9981p这里有图纸 看看里面有没有时序

没有   你能弄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你能弄到吗

时序 都是按照标准时序自己推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 都是按照标准时序自己推理出来的

关键图纸上没有啊

网友:
这个如果 图纸上没有  就找一个份 差不多的有时序的图

网友:
这个如果 图纸上没有  就找一个份 差不多的有时序的图  仁宝的板子上电都差的不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 图纸上没有  就找一个份 差不多的有时序的图  仁宝的板子上电都差的不太

这个是单CPU 板载的  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正好   需要    谢谢

网友:
只有用图纸的信号来推理了,时序逻辑大致差不多多的可以参考仁宝时序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