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无从下手,求高手指引

楼主(2016-04-10):
本人自学电源维修己有一年多,修好的电源约有五十多个,仓库里现在还有十多个库存。本人计算机专业毕业,没学过什么电路电器维修,自从开电脑店以后,对电路维修感兴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修电源了。下面说正题吧,杂牌电源倒是没什么问题,修起来都挺顺手的。就是不会修大牌子的电源,太复杂了,看着都头痛,无从下手。一点思路都没有。航嘉HK450-51AP网飚

绿线和紫线都有5V电压,短接绿线不触发,无从下手,感觉太复杂了。求高手指引

网友A:
修这种PFC电源  不触发  在触发时首先要查大电容有380V没有? 没有380V就证明PFC电路没工作。修PFC电路。 待机5V正常证明300V电路是正常的,因为PFC电路工不工作待机都有正常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PFC电源  不触发  在触发时首先要查大电容有380V没有? 没有380V就证明PFC电路没工作。修PFC电路。  ...

大电容有328V,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主动PFC的稍微有点复杂,楼主电源何型号,用的IC的型号?.....

网友C:
待机正常,检测输出端无短路的,即可认为电源是保护了,查WT751002S的周围电路。

网友D:
主动PFC@正激设计。
主电源输出PWM也是在Hot部分,触发时经过一个光耦控制Hot PWM开启,稳压环路也是依靠其中一个光耦耦合闭环控制!PFC是同步启动的,大电容正常工作电压是385V左右!如果只有市电*1.414就证明PFC没有工作,检测EN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有328V,应该算正常吧

328V,指定是不正常,,,,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修!

网友:
主动PFC的还没修过,修的一直是被动P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有328V,应该算正常吧

触发后先检查PFC芯片CM6800第13脚有无15V电压先,再检查驱动三极管1p和2F,主动PFC电源修起来很费神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正常,检测输出端无短路的,即可认为电源是保护了,查WT751002S的周围电路。

这个一般很少坏,PFC电路不正常一样启动不了,如果是保护了装风扇上转下就停了,我怀疑pfc根本没有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动PFC@正激设计。
主电源输出PWM也是在Hot部分,触发时经过一个光耦控制Hot PWM开启,稳压环路也是依靠 ...

各厂家设计不同有些370V,台达的我修过390V,银欣的我修过395V呢

网友:
领教了,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厂家设计不同有些370V,台达的我修过390V,银欣的我修过395V呢

请教一下,主动PFC没有工作,会影响主电源不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主动PFC没有工作,会影响主电源不工作吗?

我也是小白哦!请老师解答你吧!有些电源PFC没有工作也能启动,就是带载不良,接负载就死机了,有些电源PFC没工作是启动不了的,我只知道这些~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主动PFC没有工作,会影响主电源不工作吗?

发现这里有一个玻璃二极管己碎了,连接一个三极管与整流负极,跟它中联的另一个管用二极管档测得值为:0.545,不知道这里用什么管代替,不敢乱用,怕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这里有一个玻璃二极管己碎了,连接一个三极管与整流负极,跟它中联的另一个管用二极管档测得值为: ...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二极管的作用,在料板同位置找个二极管,看标示,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6-05-12):
主电源故障,首先判断是前级故障还是后级故障,应该三极管和连接的检流电阻损坏,后级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