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联想G480待机芯片型号

楼主(2016-04-10):
接到台联想G480二修机、故障本是进水不触发。拆开已经是别人维修过。目测进水只有待机部分。也没看见维修过其他地方的痕迹、待机周边有部分腐蚀掉件。拆掉了待机的两组MOS管。补上。坏件掉件的该补的补改修的修。现在待机0.5 待机芯片发烫。型号是1225C。。更换过此芯片。重点查询芯片周边电路、没发现异常。1225C本身是被上家更换过的。我怀疑换上的芯片不是原本的芯片。求助论坛有现成的主板的告诉下。非常感谢、板号LG4858L 11326-1

网友:
看看图纸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
板号LG4858L 11326-1你没有吗

网友A:
这个是返修主板是吗,那要检查原来什么芯片

网友:
哦,是2手机器,怪不得,人家修不好,就还原了

网友A:
希望你能修好,不大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返修主板是吗,那要检查原来什么芯片

没有、看情况应该是上家没有维修好的,图纸也没有。。就是想知道待机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能修好,不大好修,

现在基本就是怀疑待机芯片上家是随便装了个上去。不是原版的型号

网友B:
待机芯片是TPS51225

网友:
51225和125C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是TPS51225

非常感谢。已经修好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后续发帖出来讲解维修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后续发帖出来讲解维修过程

不会是上家没有焊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上家没有焊好吧?

芯片的9脚跟17脚我装的电阻装错大小了。看了图纸才知道是2.2欧的、我装的10K。但是电压还是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9脚跟17脚我装的电阻装错大小了。看了图纸才知道是2.2欧的、我装的10K。但是电压还是有出来的

2.2欧的你装成10K的电压肯定有,但电流跟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