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31,7912P CPU供电 不出

楼主(2016-04-10):
现在一接电源,电流跑到0.14A,然后 掉回待机,反复重启。测CPU供电不出。现在查到EC没发出PCH_PWROK

还有SP_PGOOD:1。26V正常吗,看图应该3。3V上接的

把EC脚挑起来有3。3V,换了芯片 还是一样。

网友:
现在换了EC,SA_PGOOD:3.3V了,但是CPU供电 还是不出,但是不代掉电。

网友A:
继续按时序查 按部就班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按时序查 按部就班得来

SA_PGOOD,1。26V是不正常是吧!

网友:
继续查CPU供电条件吧

网友B:
EC是KB9012,带程序。查查转换电压及各主供电PG是否正常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是KB9012,带程序。查查转换电压及各主供电PG是否正常产生

这个知道,换了一模一样的,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
刚好又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换个EC好了,有些时候买的东西不靠谱,整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