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无线不能开启 胶带搞定

楼主(2016-04-10):
联想G455 无线不能开启  ,无线网卡驱动设备管理显示正常,图标是有红叉,以为系统问题,换系统一样,最后看图纸wlan接口20脚 wifi_rf_en控制脚,应该和他有关。量电阻 值 56欧,再量别的电脑 600欧左右,应该异常,用胶带把网卡20这个脚贴上,开机,无线灯亮了,也能上网了。机器不想拆了,就是无线关不了,这么用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都是用刀片把它划断  一刀搞定   以前经常用高温胶带  不过就是麻烦

网友:
是的 只要割断线就可以了

网友:
比割线好多了 用胶带好

网友:
短线不是更好吗?

网友:
楼主真牛B,以后会不会掉?

网友:
拉高  不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割线的

网友:
一刀秒杀他。下回试试。

网友:
这招是挺好的!长经验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弄断

网友:
长见识咯。 还能这样啊。

网友:
对地阻值不正常,有时候拆完机再装,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