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000 光驱改硬盘后不认盘

楼主(2016-04-10):
首先,我将光驱那头的位置装机械盘,主区装固态盘。‘
先用固态盘装了个win7,然后进系统,正常后关机,将机械盘装好,放到光驱位置,然后将机械盘的原系统给格式掉了。
取消了激活状态,然后再进系统就发现问题了。

之前试过了N中可能性,包括系统win7、win10都试过,BIOS也折腾过了,只要能想到的都试过了,就是没能在系统里找到两个盘。硬盘对调,出现上述图片,pe里我的电脑可以认到光驱位置的固态盘,而进系统却显示不出来,只有个机械盘的几个分区。
请问大师,这个啥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改过 不能帮上忙了 供电 时钟 数据正常吗

网友:
BIOS设置问题,硬盘优先启动选择项,重建引导。问百度一下更适合你。
建议开电脑维修部要请个师傅,或者参加学习一下迅维基地的培训课程

网友:
没有改过,也想改个玩玩

网友:
   是啊   上班天天就修版  这种问题    一般前台就搞定了

网友:
有的机子光驱位有节能功能,进系统不用的时候 关闭供电,拆节能芯片,飞线即可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没搞过,也是很好奇,本来打算买个固态试试的,奈何没钱

网友: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光驱那方面的问题,我用老的320G硬盘就OK,应该是他光驱比较老,新的有不兼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