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 内存贴纸K42JZ BIOS

楼主(2016-04-10):
版号K42JR, 内存贴纸K42JZ  4.1  独显,4显存。 论坛下了好多都不亮。

网友A:
测试下 这个ASUS的机器论坛有解决的原厂bios 要是刷写后不行 可能为其他问题

网友B:
官方出厂初始化bios,刷了不亮就不是bios的问题。。。是0774007还是0809000显卡风枪吹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 这个ASUS的机器论坛有解决的原厂bios 要是刷写后不行 可能为其他问题

感谢 已经好了 就是BIOSwent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出厂初始化bios,刷了不亮就不是bios的问题。。。是0774007还是0809000显卡风枪吹吹看看?

感谢  好了 士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K42JZ

感谢 好了  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 貌似 显卡 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