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MA SE没复位秒杀

楼主(2016-04-10):
型号:华硕P5KPL-MA SE REV2.0
故障:触发不跑码、没复位
上电测得全板供电已经出来了、PCIE A13A14没电压、正常应该0.4 吧、说明没时钟.用表去量 时钟周围的电阻、测得这两个822电阻一端3.3 一端0V .用镊子短接下果断跑码、说明这两个822坏了.把这两个电阻换掉OK装机.希望下次各位维友碰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下面附上一段小视频.

网友A:
又是华硕822排阻,好啊,送钱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华硕822排阻,好啊,送钱来着。

这个不是排阻、是两个单独的电阻

网友C:
应该是 开启 时钟 的电阻 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开启 时钟 的电阻 爆掉了

822排阻损坏一般是本身用料问题导致很少出现大电流烧开路

网友(2016-06-02):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开启 时钟 的电阻 爆掉了

电阻损坏一般是本身表面烧黑和腐蚀开路引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排阻、是两个单独的电阻

排阻内部就是四个独立并联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