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USU P8H61M-LX3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04-10):
                       最近下载太多没分了,发这修复的列子也是为了分而来,送亮机的BIOS和维修的PDF图纸    版号P8H61M-LX3 plus REV2:0                            客户送过来的主板,按开机键,风扇转了不显,打发客户走人,随后拆机维修,喇叭音插上没反应,换CPU内存条无果,实测CPU核心供电1.2V正常,测PIC-EA13和A14有0.37V正常,测A11脚有3.3V,插上阻值卡,测SPD有3.23V,管理总线3.3V,测VTT有0.74V,,,,,,再测集显供电没有,,,,插上独立显卡仍然不显示,果断刷BIOS,,,在【迅维】上下载了3个BIOS,全都不行,,,随后在官网上下了个CAP格式的BIOS选择00800进行分离仍然不行,搜【迅维】,取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8脚芯片不行,测集显供电不出来,搜【迅维】资料维修,【迅维】图纸没有,资料不详细,边搜边维修搞到晚上12点没搞好关门走了,,,,,,,第二天开始继续,弄了一个PDF图纸,图纸虽不全,至少时序测试点都有,开始看图纸维修,CPU供电出来了,时钟出来了,虽然实测PCI-EA11脚有3.3V,他的跳变是直接0到3.3,觉得复位有问题,就先根据图纸测时序,,任何测试点都不放过,以免忽视了,,,,,,看下面图开始维修

网友:
刚才传不上去,现在传上来了

先发帖的时候没传上来,现在传上来了,,给分吧。

迅维网chinafix.com_原板P8H61-M LX3 PLUS R2.0 BIOS.rar

亮机的BIOS

网友:
我也发现华硕很多H61的板要固定的bios才可以亮机,原因不明望大神解答

网友A:
会不会和料号有关系???
貌似华硕和V星还分料号

网友:
H61的板子基本上是要跑码后显示了才出集显电压

网友:
你这个板子论坛是有点位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243-1-1.html

网友:
最后是你自己合成的BIOS刷好的,还是论坛下的刷好的?

网友:
你这个BIOS哪里弄来的?

网友B:
我昨天夜修跟楼主一样的板子,把官网的八个版本的BIOS都下载,去除加密区刷BIOS,最终拆掉小八脚亮机,要是早点看到楼主帖子就好了

网友C:
哇,刷个BIOS都要这么多次,我自己一般情况下,刷一次,最好两次,再不行就刷回接就判死刑。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夜修跟楼主一样的板子,把官网的八个版本的BIOS都下载,去除加密区刷BIOS,最终拆掉小八脚亮机,要是 ...

加分啊,没分了,,这帖子昨天下午就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刷个BIOS都要这么多次,我自己一般情况下,刷一次,最好两次,再不行就刷回接就判死刑。当料板了

修不好很影响店里的名声,,,当时刷了4个没好,再开始找资料测复位,,最后资料找到确定复位正常后应该就是BIOS的原因,何况这板很贵,破不得以实在修不好才考虑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不好很影响店里的名声,,,当时刷了4个没好,再开始找资料测复位,,最后资料找到确定复位正常后应该 ...

确实,修主板真的很需要耐心的。贵板子当料板,说实在说,有些不忍。想想那些能把铁板修好的师傅们,真是有点佩服。

网友:
BIOS 也不上传来

网友:
BIOS传上来了,在上面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过楼主的bios哪里搞的啊

网友:
这耐心没谁了。BIOS刷上两个还是独显可以集显不能,我就不会认为是BIOS的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不好很影响店里的名声,,,当时刷了4个没好,再开始找资料测复位,,最后资料找到确定复位正常后应该 ...

H61的板子会很贵吗?没发现有多贵的H61板

网友:
为什么刷那么多没用,还是要坚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61的板子会很贵吗?没发现有多贵的H61板

H61的当然贵,,我前几天就卖了个华硕H61的主板,535卖给别人的

网友:
刷那么多次,要是我早不刷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块子,试一下楼主的BIOS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机器 马上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修华硕机器有经验了,厉害

网友:
唉,要是我肯定没有这样的耐心啊,还得继续修练。

网友:
我   只想  说一句  ASUS   H61的BIOS   官网都可以用   我试过   CAP的也可以  去掉前800字节!

网友:
华硕H61的板子! 迅维里确实有很多点不亮!! 我现在基本碰到华硕H61都自己备份!! 分太贵了  伤不起啊!!!

网友:
很好的例子  谢谢分享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D:
H61的当然贵,,我前几天就卖了个华硕H61的主板,535卖给别人的

你真会卖啊 ,这个价钱都快可以买到Z77的一线大板了

网友:
坚持不懈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料号有关系???
貌似华硕和V星还分料号

料号个毛,官网的直接亮机。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bios的作用啊,谢谢

网友:
H61主板,好多这种问题!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两块一样的问题我也去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现在正在修一片技嘉的主板,也是感觉BIOS有问题,下了好多了刷上去都不亮.分都下没了

网友:
哎。。华硕主板最难搞了

网友(2016-09-12):
这张板子楼主修得真不容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多华硕H61集显不亮,加独显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试过有一张要按F1我刷了十几个BOIS都不行最后面在淘宝买亮机了 不是开玩笑的 那张板比较杂没办法

网友:
有没有1155的时序呢 不太懂这个时序是怎么走的 能不能发点资料来看看

网友(2017-03-24):
最近下载太多没分了,水个分

网友:
官网 CAP 编程器 跳800 直接刷 ! 有这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