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E

楼主(2016-04-10):
开机跑马2020 卡内存过不去,刷过BIOS还是一样,新手求大神教

网友:
这种查内存供电 总线,SPD数据地址线阻值。还有可以换个U试下

网友:
确定是不过内存就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刷BlOS查内存供电

网友:
CPU供电IC旁 有个8脚的小IC 拆掉看看

网友:
排除接触不好的可能,6系列的cpu接触不好也会跑挡代码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的提示

网友:
哥们修好了 分享怎么修好的吗

网友:
修的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