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掉电,奇怪问题--------解决

楼主(2016-04-10):
板号:N4030
问题描述:
主板上电,第一次自动触发,能亮机,电流1.1-1.2左右.   挡在进系统前,掉电。掉电后电流0.02
第二次触发,不能亮机,电流1.2-1.3左右

因电流不一样,导致问题不一样,查电压发现问题  :
亮机时,CPU是单项供电
不良机时,CPU是双项供电

不亮机波形
CPU电感前端

PSI#和DPRSLRVR

亮机波形
CPU电感前端

亮机的  PSI#和DPRSLRVR  搞掉了

最后换CPU供电芯片解决
如果你只是看电感波形就错.     我用的DS1102E  投射到电脑,然后保存的,不是拍照。

                           <------就是这个软件

     准备做个波形表

主要就是这个软件 Ultrascope for DS1000E Series

根据总结

PSI#=1 DPRSLRVR=0 最大电力输出

PSI#=0 DPRSLRVR=0 单相供电 PWM 模式

估计是在进系统的时候,CPU的电流太小导致掉电,但是为什么换了芯

片就好了 。

PSI#信号由CPU发出:

PSI#信号前面的条件是什么?
当什么条件满足后,PSI#会为高?

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真心求教

网友:
自己座一楼

网友A:
电感前段波形   好丑   看不出什么    电压  调高点     上升沿抓!

网友B:
电感前端波形 电压调5V

网友C:
什么会是这样的波波呢?怎么不是上下沿呢。。

网友:
电压参数不对,调高一点(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前段波形   好丑   看不出什么    电压  调高点     上升沿抓!

不是电压的问题 。你没有看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前端波形 电压调5V

不是电压的问题 。你没有看明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会是这样的波波呢?怎么不是上下沿呢。。

不是电压的问题 。而且我用的软件投射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压的问题 。你没有看明白吗

那不是用此软件可以直接省掉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高深莫测,看不懂你想说什么?用的是什么软件?望加以说明,我等好好学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用此软件可以直接省掉示波器了

示波器是不行省掉的,只是它把波形通过软件显示在电脑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是不行省掉的,只是它把波形通过软件显示在电脑上了

示波器不能省,没必要映射在电脑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压的问题 。你没有看明白吗

你不是换的芯片吗?   PSI信号异常    只出一向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压的问题 。而且我用的软件投射的 。

好吧   是说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是不行省掉的,只是它把波形通过软件显示在电脑上了

无论有没有必要,结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是不行省掉的,只是它把波形通过软件显示在电脑上了

不用拍照了啊

网友:
对,就是省了拍照,,,,

网友:
这示波器不错,还可以投到电脑上。。没试过呢

网友:
电感前端的波,1V档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