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0T-USB3开机无SB供电

楼主(2016-04-10):
技嘉AMD主板  开机无CPU供电,北桥供电 ,南桥供电也没有  这个是先有SB供电  还是CPU供电出来了才有SB供电?希望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AMD的这种一般先修CPU供电吧

网友:
内存供电,VDDA2.5V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 桥供电正常不 是那的供电引起供电不正常

网友:
内存 到 VDDA 到 CPU  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