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档滚动条

楼主(2016-04-10):
华硕Y581C 版号X550CC REV 2.0

开机能亮机 但是 挡在了滚动条

拆机 目测 无进水 无腐蚀 于是

经过一个小时的磨叽

排除了硬盘 系统 外设这些 最后只剩下

主板的问题了

档滚动条 就我经验来看

可能性有 BIOS  显卡 内存 CPU PCH

看看差不多要三板斧节奏啦

先易后难

先刷BIOS  刷完故障不变

由于内存CPU 都是板载 的

找到论坛先屏蔽 内存试试啦

按照坛友的 低 高 高屏蔽后

插上内存 上电

运气比较好 进去啦

就这样修好啦 至于这机型的屏蔽内存方法 论坛已经泛滥啦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挡LOGO的修了不少吧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华硕屏蔽方法

网友:
以后的半载内存不能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挡LOGO的修了不少吧

不是档LOGO  是档滚动条

网友:
原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但一般内存问题蓝屏的多

网友:
华硕的机器现在板载内存坏的很多        直接屏蔽就好了

网友:
写的很好,图文并茂,新手学习了

网友:
一个月没到今天 返修了

网友:
桥会不会发烫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pcb id0.1.2分别按低高高电平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