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进吹得泡泡水不上电加不跑码幸运维修。

楼主(2016-04-10):
    前2天楼上同行带个客户过来,拿了一台机器。联想G400
说里面进了小孩子玩的泡泡水。拆开一看真的很严重大家看:

果断拆机,看到有明显的腐蚀,再次使用老方法,大家不要再问能不能洗。放心大胆的洗。
不过一定要烤干不然的话肯定烧一大片。

烤干之后开始维修。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由于是进水机器所以先用望闻问切里面的望。明显看到PL403已经没有了。PU402有明显的腐蚀。
图纸PL403是B+给PU402供电。PU402是产生5VALW的。

打全板阻值发现没有明显短路。由于没有SY8208C这个芯片。直接用锡把PL403刮开连起来。
上电,5A我晕,看来PU402肯定是挂了。拆掉PU402发现不短路了。没办法订货吧。
芯片还没到之前客户来问了,能不能修好不能修好的话,我拿别的地方去修。
我说可以修的好,没有自信不行啊,要是没自信的话客户就要丢了。这样把客户打发走了。
今天芯片到了,把芯片装上去,示波器先打一下5V的波形,在用万用表测量下。

有持续的波形,在量了下3V正常了,心里好高兴,估计这样就好了。
直接上CPU上内存,上电发现跑到0.7左右不动了,这下晕了,看来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示波器打内存波形,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看来还是没跑码。
我看客户的CPU就像不怎么好的感觉,直接找块试机CPU,还是一样。这下有点难了。
一般这种情况真的麻烦了。各个电压都正常,先测PLTRST吧。3.3v正常啊。
这种情况只有大排查了,只能听天由命了。先刷bIOS涛声依旧,难道是桥有问题。
由于没有阻值卡,没办法阻值,先加焊下南桥。还是不行。这下真的蒙了。难道南桥坏了?
我还是不愿意这么急着换桥的,测CPU的条件吧,先测CPU复位正常不。无电压。

测量U2的5脚,3V正常,接着测PLTRST正常啊。在测R32的1脚是由+1.05S_VCCP上拉.没有电压。

      s

PR613有1.05V正常。看来是断线了直接飞根线,再次上电,电流几次跳变,接屏久违的LOGO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纳闷的,大家觉得他这机器的CPU是原装的吗?
图纸BIOS论坛里面都有,就不在重复上传了。各位看官请打赏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这U不好,特别容易坏,

网友A:
u肯定不是原装。客户肯定是在网上买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u肯定不是原装。客户肯定是在网上买的本本

客户不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我们楼上同行那里买的,

网友B:
我今天修个机器 里面也是这种u

网友C:
不是原装的,买的二手的么?
要是买的新本就这样 就是被坑了呗
我朋友的联想E49,她说有点慢想升级CPU,要I7的,主板是HM77,支持3代I7 3xxx,原装是2代I5
某宝看了一下,3代I7原装的4核8线程1000多大洋,挺贵的,这种拿个垫子转接的500左右,差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修个机器 里面也是这种u

新宇你觉得这种U是原装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原装的,买的二手的么?
要是买的新本就这样 就是被坑了呗
我朋友的联想E49,她说有点慢想升级CPU, ...

这种U我知道比较便宜,去年也是这家一台机器在保修的,也是CPU坏了,拿到售后,售后说这U不是原装的,
楼上说他是正规渠道拿的货。后面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他请我们鉴定

网友:
好手段,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U我知道比较便宜,去年也是这家一台机器在保修的,也是CPU坏了,拿到售后,售后说这U不是原装的,
...

我胆子小,还鉴定,少掺和这种事

现在卖笔记本的,AB壳他们都自己换,全新的机器,没有客户喜欢的颜色,他们就换壳,
反正我这里就这样,楼下卖DELL的,
一旦机器出了问题,售后都不给保,壳都换了,要是客户厉害的,非出事不可
这样违法,我有个朋友在那上班,都不愿意自己动手换,老板非逼着换

网友:
这U怎么是这个颜色的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宇你觉得这种U是原装的吗

不是原装的

网友E:
这肯定不是原装的,难道是组装的笔记本,我就纳闷了,他们把原装的CPU搞哪去了

网友F:
晕,版主连bga加脚转pga的都不认识?故意的还是?那些个用二手机人的钱不好赚呀。。。

网友G:
CPURST在PLTRST后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版主连bga加脚转pga的都不认识?故意的还是?那些个用二手机人的钱不好赚呀。。。

这种的我知道,我也知道便宜不过楼上的上家说他们是正规渠道来的,我以为联想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RST在PLTRST后面吗?

恩是的,PLTRST只是平台复位,一般正常情况CPURST复位正常,CPU补偿电压正常的话。就开始走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肯定不是原装的,难道是组装的笔记本,我就纳闷了,他们把原装的CPU搞哪去了

估计这机器本来是工厂里面的,这种U拆了,原装U可以多赚点钱。现在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这种一般客户也看不出来 换个U赚了好几百快,,

网友:
那CPU不是原装的!如果遇到不讲理的客户,有可能会让你赔一块CPU,说你把CPU给调包了。

网友:
这种CPU经常出现蓝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