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537 开机显

楼主(2016-04-10):
东芝L510 (537)开机i无显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电流有跳变 ,开始怀疑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故障一样,以为显卡坏 ,换了显卡也是一样的问题 外接也没有显示 ,南桥BIOS
也刷了 ECbios没刷 大家说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显卡

网友:
抓下内存波吧

网友:
抓一下系统管理总线看看跑码没

网友:
先测下内存条件,应该内存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