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接屏不亮,外接花屏

楼主(2016-04-10):
加焊一下显卡亮了2次后又是一个鸟样了。外接花屏,接屏不亮。 从主板架构上看,显卡是在北桥下的,就是说北桥问题也会导致花屏,还有就是北桥PCIE总线阻值,大的对地436欧,小的只有425欧。怀疑北桥有问题了。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啊

补充内容 (2016-4-13 13:59):
换显卡好了

网友:
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先换显卡吗

网友:
重植显卡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先换显卡再说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Z这种情况一般不用换显卡 ,重植就行

网友:
加焊不是万能的 显存有问题也会花屏的 建议取下重置球

网友:
换显卡把  不会是北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