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 主板CFT3I 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10):
这个板子是个通病。。首先感谢论坛里的帖子才能修好。。故障不显示。供电正常。。先加焊了CPU就亮了一次还是不行。  从论坛找到好帖子故障解决。。谢谢论坛。。现在抄袭下帖子。。把过程发出来。。版主不要扣分啊
故障位置就是电池座位下面的两个三极管右侧那个U21...  应该是3.3转出来个1.5V。。测3.3没有。。按照论坛里的经验把D20的3.3.并上结果不开机了。。
没有同样的东西更换。就用内存的1.5直接飞过来,事实不行。。
。万般无奈把那个U21焊回去,电容也加焊一下,没想到,好了。。。还在测试中。。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通病。。。陪两个图看看把

现在钱不好挣,分也不好挣。。
可怜老汉发帖不易赏两个小钱

图标注的太小了看不清,对不住了。。

网友A:
它是3.3转出来个1.5V,它要是没有短路,那就不会影响3.3V吧,,,,是不是加热它时,把周围元件也加热了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3.3转出来个1.5V,它要是没有短路,那就不会影响3.3V吧,,,,是不是加热它时,把周围元件也加热了的 ...

可能是虚汗之类的吧

网友B:
你说U21,图纸上画出来的标的又是U20,请问一下那个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是3.3转出来个1.5V,它要是没有短路,那就不会影响3.3V吧,,,,是不是加热它时,把周围元件也加热了的 ...

理论上没短路的话它是不会影响到3.3V的,要么就是RJ8或者RJ8后面的电容及转换1.5那个元件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短路的话它是不会影响到3.3V的,要么就是RJ8或者RJ8后面的电容及转换1.5那个元件本身有问题了

1.5V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怎么没有找到RJ8

网友D:
我这板1.5V 直接短了。被U20 拆了 3.3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是给什么供电的?

据说是给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板1.5V 直接短了。被U20 拆了 3.3V 正常

我试过的。不行。。你的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U21,图纸上画出来的标的又是U20,请问一下那个才是正确的呢?

图是正确的 。。我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是给什么供电的?

他这板桥与CPU集成一起了。你说给CPU也行给桥也行,反正都是一个芯片

网友:
联想这个小机箱的主机我也修过  这个问题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