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杂牌主板VGA不显

楼主(2016-04-10):
接一片杂牌主板,码跑完了不显。。
直接上示波器抓行场信号

14脚有问题 1通道。。。 然后查与门 进来的信号正常 没有拍照
换之
再抓个波

网友:
这个一般是门电路的问题居多。

网友A:
这是搞些什么  换个与门吗。怎么维修过程也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搞些什么  换个与门吗。怎么维修过程也不写

自己看啊  我有写了啊

网友:
有示波器修这个就是快,是74什么的坏了吧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用示波器来测量,清晰说明问题所在,,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B:
这个   打对地值  应该也可以测到!

网友C:
观察13脚与14脚的波形并没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就是说14脚的1通道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 测与门 太直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   打对地值  应该也可以测到!

这个对地阻值一般是多少正常的?

网友:
习,不过楼主太保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观察13脚与14脚的波形并没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就是说14脚的1通道有问题?

一个行 一个场信号    波形是不一样的。。 下面的图是正常的。你对比一下就知道

网友:
看不懂呀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地阻值一般是多少正常的?

两个  脚  一样     600以上!

网友D:
非得动不动就把示波器抬出来 打打阻值量量电压就可以确定是门电路坏   现在好多新人看到别人显摆示波器   一咬牙花大价钱买回来  折腾一段时间才发现对维修的提升甚微   估计对新人最大的用处是看看不触发时晶振有没起振     你去电脑成看看那些开了很多年的老店  根本不用那玩意   转一圈都看不到一台示波器    很多人都是在做广告而已    所以论坛上很多人都是买来后扔在那里一层厚灰   当然我不是说楼主你   望见谅   只是给新人一个提醒  本来就钱难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得动不动就把示波器抬出来 打打阻值量量电压就可以确定是门电路坏   现在好多新人看到别人显摆示波器    ...

个人习惯而已,我没示波器基本上不会修机器

网友:
虽然看不懂  加个分 凑下热闹

网友:
示波器其实很有用。当然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可以无视示波器。。我这个新手很多时候都依赖示波器。。

网友:
7408坏了是吧?

网友:
可以飞线,之前修过的直接飞线,外部有个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得动不动就把示波器抬出来 打打阻值量量电压就可以确定是门电路坏   现在好多新人看到别人显摆示波器    ...

维修嘛,可以采用多种工具达到目的!比如说,我打桥习惯用BGA返修台,而且学的时候也是用BGA返修台打桥,但是市场里一些老鸟们说,当年他们用风枪搞BGA。虽然我羡慕老鸟们的功夫,但我还是选择了BGA返修台,毕竟我感觉方便快捷嘛。这和我习惯用示波器修PWM、修掉电,抓SMBUS等一个道理,我觉得示波器对我来讲比万用表方便就行了,最后能把机器修好、能赚了钱就行。至于市场里的同行或者老鸟用什么方法,用不用示波器,这个咱也不去喷!

网友:
就是与门电路损坏。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波都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E:
其实这种情况上个独显就好了。请问楼主 打行场信号波形  是在VGA脚上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情况上个独显就好了。请问楼主 打行场信号波形  是在VGA脚上打的吗

独显 贵啊   修个板才几十块

网友:
双路测,很不错,学习了,正好不怎么会用示波器测

网友:
我就怕修这种信号级的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什么过程呢?总体是什么坏了

网友:
修了那个位置呢???让我学习下

网友:
用示波器修板挺爽啊

网友:
有个示波器,修主板快很多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示波器,也是不怎么会用

网友:
示波器一直以来都是光听过,不知道怎么用,小白中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