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011显示器花屏维修

楼主(2016-04-10):
戴尔e2011的显示器,图像显示花屏,可以看见大概的图像。不像是屏坏.拆机用通用驱动板测试还是一样,问题应该出现在逻辑板。测试了VDD 12V,vgl电压-6V,主ic供电3.3V,vgh电20V.发现这些电压都正常,好像vgH电压有点偏低了,但是我遇到过很多20V也正常的。不管了,先加焊了主IC还是一样,想换主IC,可是没在废板上找到有,下面不知道搞什么了。只能试试搞一下VGH这个电压试试看了,首先换了那两个双二极管,电压还是一样,难道不是这个问题。不会弄了,头大。玩下手机解解压先。放了一天,客户又催了。没办法,继续弄呗。拿起表笔这测测,那测测,毫无头绪,想放弃了。没辙了,最后又把那两个贴片电容一起换了,上电测机奇迹出现了,好了!!重新测得VGH电压23V。之前只修过贴片电容短路的,还没修过这样的,分享了....

网友:
20V与23V,原来差别这么大,以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要是我我也会认为这个VGH是正常的

网友:
贴片电容的祸

网友:
这个 如果是我 我感觉也正常 20v 没想到啊

网友:
电压差3V没想到啊

网友:
经常遇到 这个问题 通病

网友:
电容漏电吧。。。这种电容容易忽视

网友:
贴片电容,逻辑板修的就比较少

网友:
太好了,我很早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型号的屏,终于知道怎么修了,谢谢了!

网友:
我也以为20V算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