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s2346hdmi口问题,通病征求贴

楼主(2016-04-10):
宏碁ms2346,还有一个型号叫s3,hdmi口不能外接,开始反复查桥这边的条件和供电等等都很正常。绕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hdmi接口处的板层断了,由于这是个小板,板子又薄,看着很容易断板层,刮开板层,直接飞线,大约断了7,8根吧,都飞上后hdmi顺利亮了,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碰到的同学们就来顶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真没碰到,。

网友:
是通病,不过只针对HDMI接口使用较多的客户,一般人都不在意这个接口

网友:
这接口还没碰到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