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求助 la-8001p

楼主(2016-04-10):
桥旁边电阻位置不小心干掉了  兄弟们看看谁有这个板子 给你拍照看看

网友A:
下次记住喽干桥前先拍个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记住喽干桥前先拍个照吧!

这是个好习惯,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

网友:
左下角倒数第二排从左往右数第三个位置是一个8.02K的电阻你找一个10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