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用电池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6-04-10):
现有一台A1278 板号820-3115 的本子,别人动过的,进水机,现用适配器能亮机加电池也能亮机并可以充电绿灯变红,但是如果只用电池,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并且此时测试各线圈的电压都能出来,然后就关机,掉到待机状态。换了EC 和 3.42V 线性芯片。充放电管也换了,故障依旧。电池二条线工作时有波形,电池座没换过呢,麻烦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电池换过了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教怎么解决呢?

网友:
用电池时候待机的正常吗?
你这个问题主要看一下电池电压转换管那些 有没有问题 和主供电 有没被拉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