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6-04-10):
机器版号;MBX-224
机器故障;无待机
维修思路 围绕充电芯片 几个主要信号 ACDET  ACDRV#
机器拆开 检测 第一个管子 第二个管子 G极 电压为19V
图纸没有 可以参照其他的用
这里就说 PQ1  PQ2 了

很简单 要使其PQ2导通 P沟道的MOS管需要G 电压低于输入端一定的值
实际情况 G19V 不正常的 因为当充电芯片工作后 会发出低电平来控制其导通 所以芯片大多属于没有工作或者条件缺失 机器木有进水痕迹

检测 ACDET 2.7V 正常
检测 ACDRV# 带符号 属于低电平有效 低电平可导通隔离 此刻嘛 19V 没啥用 问题不在它
检测 OVPSET  11V  尼玛 绝壁不正常 正常为下图电压

于是找了一个索尼主板 找到芯片周围 更换分压电阻

430K

更换后 电压正常

快加分 上班中途发帖手酸死了 为了速度 嘎嘎  继续干活了

网友A:
版主就是版主,跟秒杀似的。测三个条件就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
版主秒机能手啊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啊,都说索尼的保护隔离难,楼主跟玩似的

网友B:
请问一下 不过隔离  如果后续没有短路 可不可以直接把公共电拉过去(硬接 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不过隔离  如果后续没有短路 可不可以直接把公共电拉过去(硬接 19V)

那就没有意义的  大多可以使用 但是会可能造成不与电池共同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不过隔离  如果后续没有短路 可不可以直接把公共电拉过去(硬接 19V)

我看我师傅修不出来都是拉19v过来的,然后跟客人说电池不能用,有些客人能接受有些就不接受。所以修机器还是得严格按照时序走

网友:
版主修本就是秒杀。

网友:
楼主辛苦了,厉害高手,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就是版主,跟秒杀似的。测三个条件就知道哪儿的问题

魔性的头像        简单故障修的快 麻烦也一样一修好多天

网友:
这个 OVPSET脚是什么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我师傅修不出来都是拉19v过来的,然后跟客人说电池不能用,有些客人能接受有些就不接受。所以修机器 ...

还有人能接受不用电池的?

网友:
上班路上还发帖啊,勤劳,只可加一分了,好过无啦

网友:
呵呵欣赏下。不错。捡钱啊。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啊  怎么一到自己修就迷糊呢?

网友:
SONY高端品牌楼主不少赚啊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绝对比仁宝保护隔离还要难,我想说富士康是故意为难中国人吗?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算是基础知识了,可惜 我还没整明白

网友:
我师傅就是修不出来直接拉过去,不过有的电池也能用。版主能秒掉索尼,厉害

网友:
sony的隔离保护麻烦哦  好多检测  表示一般都是直接拉电压  楼主耐心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学习学习了哦!!!!!!!!!!

新人求罩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索尼ovp阿,呵呵

网友:
索尼的机子有时候小电池低于2.5V也有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新人求罩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个就就是分压电阻不良导致分压后电压偏高,不能导通场管继续输出19V产生公共点

网友:
有基础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可惜修的跟图纸不同步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人能接受不用电池的?

这不是废话吗,不然跟台式机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废话吗,不然跟台式机有啥区别

我的意思是,如果告诉我不能差插电池,我宁愿不用

网友:
有图纸,按部就班,也是显示楼主功底扎实

网友:
这个电阻理论上挺少坏的呀     有可能是太潮了吧

网友:
多看看楼主的帖子,以后修索尼俺也不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人能接受不用电池的?

直接拉会导致电池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会导致电池不能用?

对的,确实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