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1-S3一开始跳码就掉电

楼主(2016-04-10):
P61-S3一开始跳码就掉电,反复重启 ,亮每个电压都有  BIOS也刷了  这种故障真是没有什么思路  希望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少电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683-1-1.html借鉴一下这个帖子试下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吗?建议认真查一下,或许能秒杀

网友:
2楼给你的回复可以借鉴一下,有结果了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