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A780 D3 7.0 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04-10):
测量内存,cpu,桥都没有点。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通病? 内存上下管都是0.4V左右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

AMD的主板,双桥

网友:
AMD的时序 :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总线供电

网友B:
内存供电不对查下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反馈对不对

网友C:
AMD的板子按通用时序来内存   VDDA  桥  CPU  总线

网友:
看看主板各供电条件

网友:
这个问题 多,先搞下BIOS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先看一下条件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全班没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你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别的电应该都有了吧!

网友:
是呀,不管什么芯片组的都得先修内存供电的。

网友:
换UI0 八脚UP6103S

网友:
查下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不对查下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反馈对不对

一般是反馈引脚相连电阻变值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板子按通用时序来内存   VDDA  桥  CPU  总线

大叔啊 人家内存都没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都不正常,查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反馈正不正常,哪里测到有问题了往哪搞

网友(2016-05-16):
查看控制脚电压是否正常啊·····正常就把场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