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修复记

楼主(2016-04-10):
V星H61M-S26修复记
故障:风扇转下即停、无法正常运行亮机!
检修:打值先看看有没有短路, 检查后没事,阻值正常,马上插电源测量电压,除了CPU电压之外,各位电压都正常,而且集成显卡的电压也OK,看来问题出现CPU的供电电路上面,检查后发现,CPU的供电与VID都正常,开启信号没有,接着查开启,找到故障点,用焊鸡搞其,立马搞掂!!爆几张供电正常后的示波图:

网友:
怎么发图片的!!

网友:
楼主不要用QQ空间链接图片啊,点高级模式里面有图片,然后上传图片

网友:
示波图在哪?

网友:
图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