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 REV.4.1 温度高

楼主(2016-04-10):
华硕K42J 主板型号K42Jr 开机测试温度高 风扇狂转, 刷了3-4个BIOS 都不行 有没有人知道这主板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华硕

网友:
检查铜管的导热性能及 风扇转速

网友:
显示哪个温度高啊?散热器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板子其它元件的温度都高

网友:
鲁大师里面显示的是几度啊是不是一直都是98度啊,不会跳啊

网友:
刷个未上过机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