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那个5脚管可以吧4,2v升压到22v,350毫安的请教!!

楼主(2016-04-10):
那个5脚管可以吧4,2v升压到22v,350毫安的请教!
LG屏
!
屏号是LP097QX2用的驱动或者升压管!!
微软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我没装吗明白,你现在是要升压,那个要用一套电路,有PWM控制的,

网友:
要升压的话,指定是要用PWM电路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LED升压板?说明芯片的型号。

网友:
找块升压电路板吧 不难找

网友:
接个4.2V进去 出来调22V就行了

网友:
PWM电路是有的,是全志A83T方案,加一个ANX9804显示芯片,但现在就缺一个5脚的驱动或者升压管,具体型号丝印的是I34A,能查到真正的型号吗?各位?

网友:
是平板电脑的屏驱动,是eDP转软排的

网友:
其实不是350毫安是88毫安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