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s405电流跳变

楼主(2016-04-10):
板号:la-9001p 开机电流0.77-1.0之间来回跳变,测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在基地搜了下此机型号故障一大片说什么的都有;还是先从简单入手先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此机用的二合一AMD单桥会不会是桥温度过高导致虚焊上机直接干桥,结果还是一样故障;无语!!望大加帮帮忙分析一下、、、、、、、、、
刷BIOS

网友:
有哪位遇到和平我同样问题说一下

网友:
按照AMD时序查一下有无复位 pg等 打一下系统管理总线波形

网友:
是啊这个机子好难修呀

网友:
电流来回变,bios可能性很大,多刷几个试一下!这个机子cpu也爱出问题!可以做一下!!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