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 跑D0求助?

楼主(2016-04-10):
M4N68T-M LE V2 所有电压正常,看样子也复位了
求助

网友:
补充一下,来的时候内存下面有烧断的地方,接上涛声依旧。

网友:
碰到一块AMD的 跑D0 CPU坏

网友:
D0内存没有过 内存条件 刷个BIOS

网友:
看看复位灯是不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如果烧内存下面,应该换U试下。

网友:
CPU也要换一个来试,,,,,,,,,,

网友:
来自: 中国
换cpu,注意rtc电路,晶振跳冒等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先查内存供电 ,,刷BOlS

网友:
换换CPU 看看主板电池有电没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先刷BIOS

网友:
bios 刷过,CPU换过 不行 复位灯不闪

网友:
内存SPD烧断线 补了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我这块板子也是一样的 有时跑D0 有时 D5

网友:
跑d0说明没有过内存,上假负载看看数据线的阻值,有可能烧断了线,连带着cpu也坏了,amd的内存时由cpu控制的,还有就是时钟复位,这些都要查。

网友:
也有CPU 问题的啊

网友:
直接DO应该是桥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A:
do d5 桥坏 少年
芦友谊
修好了吗 楼主
详情

网友:
我的是刚开始 客户拿来能点亮的 以为捡钱了 在开机就D5 不动 了 焊了桥还是一样 准备刷BIOS 楼主的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2016-05-25):
我有一块M4N68T跑到EE死人都不过,3.3v飞线到236也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有时D0有时D5,换桥好了

网友:
测下内存PDS有没有 . 补线也不一定行 最好飞一跟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 d5 桥坏 少年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我修过几块都是32.768晶振 的问题,换了就好。 你可以先用镊子点一下晶振的引脚 如果跑吗了那就换晶振试试

网友:
do也有是IO的问题的IO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