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CIH61MI)上电无VCORE

楼主(2016-04-10):
联想H61H2-LM3(CIH61MI)上电风扇高速转动,测量几个大电感发现无VCORE,查NCP6153 CPU供电IC9EN 1.1V、第10VCCV、第12VRMP 12V 当查456SVID时候发现为高电平无波形,CPU没有发出SVID、根据时序查PCH发给CPUPROCPWRGD信号为0V,继续查PCHPWROK信号时发现+PS_3VSB电压为+5V,经测量发现U31 损坏,果断拆除后替换上一只1117-3.3后上电测试嘀的一声亮机OK

网友A:
UP0105料板好像很多这类IC 不知楼主用117替换是否需要改电阻,另外好像117的功率没有UP0105大  印象中UP0105是2A

网友:
这是算奇葩故障了,这芯片坏还相当于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0105料板好像很多这类IC 不知楼主用117替换是否需要改电阻,另外好像117的功率没有UP0105大  印象中UP010 ...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LM1117,或者用分压电阻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LM1117,或者用分压电阻改。;

他上面标了电流1.5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上面标了电流1.5A

这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吧

网友:
联想的板子 图纸不好找的啊    求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上面标了电流1.5A

换之前上稳压电源调3.3V接上,电流在0.3A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吧

嗯 ,和电源输出的来比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之前上稳压电源调3.3V接上,电流在0.3A以下

稳压电源接上去的那个电流是待机时的电流,正常工作时肯定不止0.3的电流的

网友:
3VSB偏高导致的

网友:
时序很重要,楼主好样的

网友:
SVID,CVID不是有1V高电平就算正常了么?

网友:
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U31是好的, EC的PWROK也发到桥了,不会修了

网友:
VRMP 是什么脚?  查完  vcc  再到en   下一步 就是哦vrmp  时序?

网友:
可以告诉我  cpu查cpu针脚顺序么 vcc  en  再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