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S8-301W 尾插飞线

楼主(2016-04-10):
C:\Program Files\Gaosuo\CapPicture

网友:
放的可够大的了

网友:
这是显微镜下照的吧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装备啊,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装备啊,这么清晰,

GAOSUO数码放大器

网友:
这个有显微镜可以很好的飞线  就是苹果主板 小电阻 都好焊接的很

网友:
是可以接显示器的那种吧,真不错,

网友:
装备好,估计很贵吧

网友:
好装备方便很多啊。用放大镜看得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
飞线OK后的效果,机器能使用的效果有就好了。

网友:
显微镜贵吗

网友:
这个放大的忒厉害,那么细的一根铜丝放大后就像根铜管

网友:
焊工要好才行

网友:
飞的还可以嘛

网友:
伙计 你这是在电脑显示器上拍的吗

网友(2016-05-10):
这个焊功可以啊,不太好焊

网友:
不错,——飞的好, 收多少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