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1LD开机一会花屏,接着还会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6-04-10):
华硕X751LD开机一会花屏,接着还会不定时掉电,有时掉电后还会不亮机,触发立即掉电,触发电流有时0.5几掉,有时0.1几掉,断电放一会又能亮机,接着过一会又会花屏掉电,花屏时测量过各组均稳定,加焊过显卡与EC刷过BIOS故障依旧,内外接均会花屏,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
显卡去胶加焊,考虑显存,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单独的bios

网友A:
摸显存烫手不?显存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显存烫手不?显存问题多

摸过了,都是轻微发热,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A:
这种花的样,摸板载内存及显存,显存几个对比,感觉温度偏高一点的就一组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的样,摸板载内存及显存,显存几个对比,感觉温度偏高一点的就一组换掉

这个问题原来都可以通过温度来判断??

网友:
测下显卡的小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南桥  或排阻

网友:
如果有板载内存的,,那就百分百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我有一台华硕X550CC本子也是这样,屏蔽了内存就OK了

网友B: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何苦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何苦纠结

主要还是会触发掉电呢

网友:
没遇到过但是一般花屏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吧

网友:
显卡、显存、板载内存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新手路过 随便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板载显存看看,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显存问题造成了

网友:
看看显存吧 风枪加焊

网友:
修过ASUS的花屏是BIOS问题的!!!

网友:
屏蔽下内存试试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这也有一台
易淘多
还没找到呢,因为不是单纯的花屏,有时还会触发掉电,所以放弃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这也有一台
还没找到呢,因为不是单纯的花屏,有时还会触发掉电,所以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因为以前话说K系类的很多显卡容易出问题,而且有时候还会碰到显卡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