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联想480,绕路了,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6-04-10):
同行拿过来两个480,一个是G480,一个是联想N480

1.一个是联想N480,少见机型,时开机,时不开机,第一次上电亮机,按开关关机,不断电,再开,不亮机。

看论坛上修到的人不少,通病是BIOS坏,想都没想,下BIOS,刷,刷了N次,第一次上电亮机,按开关关机,不断电,再开,不亮机,看电流,跳变1.2,0.9不动,还是老故障,加焊显卡,反复测试正常,加焊显卡,显卡是灌胶,不好焊,第一次加焊,外接正常,内屏不亮了,郁闷,第二次加焊,时间长5秒,发现显卡两处爆珠,试试,不行就植球,结果大喜,内屏正常显示,进系统测试,完全正常,反复开机,正常完工。

2.一个是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上表,和N480电流一样,想想应该是BIOS通病吧,

接着刷BIOS,整整刷了一天的BIOS,郁闷的事情出来了,刷U5,测试,老故障,刷U6,电流跳变到0.3,U挂了?再次下BIOS,成对的刷,电流还是0.3,换了试试,U是好吧,想想这个机器IO带程序,之前发的有备件,换上,上电测试,电流到0.082,超级郁闷,把IO换回去,电流变成0.3了,进了一步了,再刷BIOS,刷U6,变成原来故障了,刷U5,BIOS芯片总是校验不过,换个芯片,刷上校验过了。上电测试,亮机了,装机完工。

总结:1.N480,时亮时不亮,显卡坏,应该有这样的通病。

          2.G480,BIOS问题的,需要考虑BIOS芯片问题。

上传一下两个电脑的BIOS
联想N480   版号:BM5238_VER1.2

联想G480,版号:G480 LA-7981P

Lenovo_G480 LA-7981P_KB9012 EC ROM.zip

Lenovo_G480 LA-7981PU5 W25Q32.zip

Lenovo_G480 LA-7981PU6 W25Q16.zip

N480 U16orU17ECBIOS.zip

网友A:
现在BIOS都挺难刷的,N个后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BIOS都挺难刷的,N个后才好

是的,有的机型刷BIOS时还要注意BIOS电池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的机型刷BIOS时还要注意BIOS电池状态

小白不懂,求说明白BIOS电池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不懂,求说明白BIOS电池状态

有些机型,刷BIOS前要把BIOS电池扣下,全部刷好,再装上BIOS电池,以前有个老师这样说的。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型,刷BIOS前要把BIOS电池扣下,全部刷好,再装上BIOS电池,以前有个老师这样说的。也没注意这个问 ...

明白了,我师傅也是烧BIOS后扣电池放下电再测试的

网友D:
直接带BIOS电池 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带BIOS电池 刷不行吗?

个别机器不行,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BIOS和硬件绑定,要刷纯净版的BIOS才行,关注一下BIOS合成吧

网友:
碰上灌胶的机器直接就是拆了植球,最膈应人的地方就是拆的时候别的又爆珠了。哎

网友:
我好像之前也遇到过G480

网友:
G480 BIOS 问题也挺多的

网友:
多点思维对维修者很重要。

网友:
BIOS问题越来越多,显卡也不靠谱,但是显卡能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现在bios挺难刷的,有的时候得刷好多次啊,坑啊。。。

网友:
这种贴应该多发发

网友:
我也     在修一台这样的。。。。我看看问题一样吗?

网友:
这个BIOS挺全的

网友:
细心,经验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型,刷BIOS前要把BIOS电池扣下,全部刷好,再装上BIOS电池,以前有个老师这样说的。也没注意这个问 ...

这个听说个,刷bios拿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