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障引起的瞎忙活

楼主(2016-04-10):
今天上午无所事事的在看维修主板不是事儿 正准备找板子测测电压什么的  下午3点左右一个同行拿来两台老机器 试了下一台AMD的加电不起来  一台G41的开机3秒重启
先拆了AMD那台换了电源 不重启 跑马跑了几下但不开 内存已经换过了 就换了显卡 可以显示但又会自动加电 测了下COMS电压 关机时的电压是2.7V左右 开机后慢慢上升到3V左右 请问一下这样正常吗? 还是说RCTRST电路有问题?  另外一台G41的一开始取下来换了个电源可以开了 以为是电源问题呢 赶紧装上机箱接上前置面板线开机测试 结果换了7.8台电源还是不定时重启之所以换这么多电源是因为我最开始换的那台电源一直都可以开 误以为是电源问题 坐下来想想 又拆下主板测试 确认主板主要电压都正常 再装回去不接前置面板线  一个一个测试 才发现是复位短接开关问题 接下来就好办了 本来一开始就应该发现这个问题的 不过上午整个脑子都是电压 信号字母什么的 把自己搞晕啦

网友A:
楼主还需要慢慢从基础学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需要慢慢从基础学起哦

是的 这两天在看书 看信号英文头晕死啦

网友:
看来楼主要从基础开始学起了,慢慢来会好的

网友:
可以秒杀的机器

网友:
我测试的时候都会把线都拔了。免得影响判断

网友:
是复位开关弹不起一直在复位吗?

网友:
楼主AMD的应该是不过内存,具体是什么型号,可以换个CMOS电池试下。

网友:
这个我也有过。。所以。我都是放机箱里先不上线。。测试好了。再接线

网友:
习惯不好,会出很多麻烦!!!

网友B:
RTC电路电压慢慢上升到3V,首先确认你的表没问题,如果不是表引起的,那么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一般在机箱里面的板首先就要拔掉开关复位还指示灯这几条线,直接短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电压慢慢上升到3V,首先确认你的表没问题,如果不是表引起的,那么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一般在机箱 ...

表没问题 我是把板子拆出来测的  不过他不修 本来想查查看RTCRST呢

网友:
没复位排除电源 复位开关最后在检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