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4-10):
华硕K45不出CPU供电。谁修过这个问题。我换了南桥跟CPU供电芯片都不行啊

网友:
按时序来,不是上来一换桥就好

网友:
首先前面的供电都要正常,再测供电这块的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不要直接干桥

网友:
换了CPU没有!!!

网友:
按时序来啊 怎么不动不动就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