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641 VER:3.11 诊断卡跑3E 40就停了,CPU下管有1.43V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6-04-10):
V星 MS-7641 VER:3.11 诊断卡跑3E 40就停了,CPU下管有1.43V电压不正常? 哪位给点意见该怎么下手,图纸也没得?

网友A:
偏高,一般正常情况 1.09 1.20 1.35之间超过1.4基本烧U
除非供电有5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高,一般正常情况 1.09 1.20 1.35之间超过1.4基本烧U
除非供电有5项

假负载就是1.0几V 上真U就会到1.4V,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就是1.0几V 上真U就会到1.4V,不知道怎么弄了

看管理芯片出来哪里没被拉低

网友:
我没有这个ISL6323B这个管理芯片资料哎,又不好找,下载一个7641 4.0的 图纸又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管理芯片出来哪里没被拉低

你好,请问你一下,一般CPU供电芯片下管电压得来的,我有一块技嘉主板,没有下管电压,有图纸不怎么会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偏高,一般正常情况 1.09 1.20 1.35之间超过1.4基本烧U
除非供电有5项

这是AMD的板  CPU跑马后1.4V是正常的   呵呵   终于有风神姐姐不知道的了

网友:
插个小喇叭,不插内存看一下,这个代码是在内存前还是内存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MD的板  CPU跑马后1.4V是正常的   呵呵   终于有风神姐姐不知道的了

AMD的修那么多我也碰过超过1.4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V星板子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一下,一般CPU供电芯片下管电压得来的,我有一块技嘉主板,没有下管电压,有图纸不怎么会看

应该要查下管相位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一下,一般CPU供电芯片下管电压得来的,我有一块技嘉主板,没有下管电压,有图纸不怎么会看

或者下管驱动有问题

网友:
下管供电有点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