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51F 通病

楼主(2016-04-10):
今天接修了三台AOC E2251F,插电电流5A以上,直接换开关管解决

原机备份 AOC E2251F 驱动板程序

25l0020 RTD_EXT_SPI #ISP_20160410_172707.rar

U105 24C02.rar

22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32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看屏是23寸的,机型型号也应当是e2351f

网友:
那个管子短路了吧,型号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这个管子漏电了吧。

网友:
管子击穿了,应该有啥原因吧

网友:
一般电源上坏得多

网友:
是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