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USB不能用

楼主(2016-04-10):
昨天接的板子,最初是插晓4 ping不开机,查PCE100短路,16V270uF没有原配的,取一16V330换之。现在开机能正常点亮,但是所有USB口都不能用,+5V正常,48M波形正常,DAT+   DATA-都是3.24V,是桥挂了吗?请路过的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IOS也有可能还有就是查下南桥的USB模块的条件,不行就只有桥吧

网友:
如果都不能用的话,那桥挂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USB不能用,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看看,然后就是所有USB的供电,时钟,时钟要确认到桥了,前面几个没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桥这块了,桥的USB_OC#,还有一个就是桥USB模块的偏置电阻

网友:
英特尔主板一般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不能用,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看看,然后就是所有USB的供电,时钟,时钟要确认到桥了,前面几个 ...

所有对地值都是600多,你说的那个偏值电阻没看到啊,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看点位图也没有与之相连的电阻啊!两根数据线的电压也不对呀,我量的正常机上的电压只有0点4几伏。还有昨天故意把数据线对地短了一下,有一个USB5好像是正常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就一直都不好用,现在其本确定桥的事了,声卡也没声音,但驱动可以正常打上,小喇叭显示正常。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啊。可以换一个试试。